自动返航落地时候老侧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05):
我的apm f450 之前自动返航落地的时候非常稳,落地后螺旋桨就停了,现在落地前的时候左右漂移非常大,一不小心就翻了导致断桨,这是怎么回事?
昨天落地翻了之后,螺旋桨一个劲地转,按道理,落地后电机不是应该停了么?我后来又推油,上锁才停
谁能帮忙给分析分析

网友:
是不是气压计或者GPS的问题,飞机落地后飞控检测的高度还不是起飞时的高度,所以它认为还没有落地,检查下气压计,起飞前多等待一会儿,等GPS稳定后再起飞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飞行高度,参数改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高度,参数改过没有,

返航时在某个高度悬停的时间?改过这个 但是这个和降落不牵扯啊。我改为降落前在10米高度悬停5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航时在某个高度悬停的时间?改过这个 但是这个和降落不牵扯啊。我改为降落前在10米高度悬停5秒 ...

很可能十米高度悬停五秒就是造成炸鸡原因,折腾折腾才能进步

网友:
我的自动返航数据是原始数据,返航后电机自动停转,侧翻的情况应该是返航还没完成,正在找点的过程又起飞,导致的炸机,调回数据,试试,看看gps搜星情况,

网友:
继续调试。

网友:
没事得地面站查查,隔三差五的刷刷固件,恢复参数,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