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了个飘飘,求问老手。

楼主(2016-04-05):
新手菜鸟,入魔自作飘飘,上凸机翼无副翼,翼展81cm,机身总长65cm,组装完成后重心在机翼1/2处,听说这种飘飘一般都在1/3处不知有无影响。另外电机轴平推,推力线略低于机翼頂缘约1cm(原来电机轴高于机翼约1cm,结果开机低头严重,调低后仍然低头,特别是油门约超过40%后尤为明显)手抛不上电时短距离平飞,开机后来不及拉升舵瞬间栽头,感觉螺旋桨把机头往下推,连炸两次,看论坛有人说电机轴要往后上方仰角2度左右,又有人说平推也可,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要怎么弄,还请老手指点。配置如下:2212 KV2450  电机,5寸桨,3s 1800mah 锂电,9g舵机。几点疑问如下,还请老鸟解答:
1.飘飘静态全配重状态下,重心在机翼前缘后1/2处头略上扬,开机抛出后推力压低机头导致倒栽葱,这个怎么调呢?
2.如果机头额外配重加到重心前移至机翼前缘后方1/3处,不改变电机角度仍是平推,开机低头更严重了,调整电机轴线后上方仰角,是否能改善低头问题,还是会加剧呢?
实在是不懂,还请老鸟们指点,感谢!

网友A:
重心一般都是在三分之一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一般都是在三分之一处的

加配重调到1/3,请问如何解决开桨低头问题呢

楼主:
自己顶起,没人指点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配重调到1/3,请问如何解决开桨低头问题呢

推理线要平行

网友B:
攻角不能太大,不然阻力严重加大。

重心位置根据无动力滑的效果来调。

如果推油门低头厉害,就让电机翘一点,再翘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水平?

我是这样做的,用的kf3翼型,很稳,也耐撞,是不是你平尾没水平

网友:
高手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角不能太大,不然阻力严重加大。

重心位置根据无动力滑的效果来调。

感谢,回去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去试试。

网友:
正在学习相关知识准备kt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