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各位大神指导 3dr mini osd 接线 连APM2.8 数传 鹰眼6S 连接方式

楼主(2016-04-05):
我自己的接线如下:(接线后小飞手自动搜频,图片和OSD都没显示)请问下我的接线方式对吗?对的话,为啥没图像和信息?不对的话 请指教如何改动?
请各位大神指导 3dr mini osd 接线 连APM2.8 数传 鹰眼6S 连接方式 控制线,图片,mini,接线,如何 作者:471611789 4946 请各位大神指导 3dr mini osd 接线 连APM2.8 数传 鹰眼6S 连接方式 控制线,图片,mini,接线,如何 作者:471611789 1559

另外,请教轻量版2轴云台的控制线是APM2.8上面的那个针脚 ,使得遥控可以操控云台
非常感谢!~

网友:
5V断开,接12V端电源试试

网友:
3DR的东西,配APM........可惜了

网友:
这个图是2.5/2.6接线图。2.8看飞控和osd背面短接没有。短接了就接到飞控上的i2c(mp旁边一个)口,osd的rx和gnd接到i2c口的tx和gnd!

网友:
osd后面有个gnd短接了就不用接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