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元的BEC能用吗?

楼主(2016-04-05):
这个做apm飞控的bec可以吗?才1.8元,我看其他BEC便宜的也要18元

网友:
主要看极限电流,电压,纹波能否符合你的系统要求。

楼主:
电压,电流应该没问题,纹波就不知道了,apm飞控对这个要求高吗?

网友:
电压电流计供电,飞控和图传供电分开。再说这个实际装机很蛋疼

网友:
能用,商品控的BEC也差不多就是这种,多个外壳罢了。

但是你外围设备多的话,建议LM2596一类的吧。这种BEC用在穿越机上比较多。

网友:
航模店的都贵,你要买就去电子店,,,沾航模的都贵

网友:
航模粘边的东西你懂得,18元的BEC成本不过3元,电路原理都一样,好坏主要是看上面那芯片。

网友:
建议别买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绝对能用,绝对好用。这东西和航模一沾边价格就能十数倍的往上翻。

网友:
我也有两个,没用在飞控上,用在了云台跟图传上

网友:
绝对能用

网友:
可以,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