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与四轴的问题

楼主(2016-04-05):
在电机和浆相同的条件下,六轴与四轴续航会有大的区别吗。电池容量按比例放大。

网友:
电机和桨一样的情况下六轴会大不少,电池容量按比例放大,不管是容量放大到1.5倍还是重量放大到使每轴载重和四轴一样,续航时间都会比四轴长。

网友:
如果不载重  4轴续航应该会久  6轴稳些

网友:
四轴好点

网友:
6轴稳  还有就是

网友:
六轴续航不如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