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和matek 5in1 v3.0分电板配合设置寻机功能无效

楼主(2016-04-05):
5IN1分电板的寻机报警灯控信号线接到了CC3D的6通道上,CC3D采用SBUS与接收机连接,OP软件里设置了A0为道通6,A0的最小值设定1000,中间值1500,最大值2000,但是有以下几个问题?      1。无法控制LED开关
      2.开机后BB一直报警,应该是在寻机无法关闭
      3.三段开关只有两段使用

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啊?

网友:
额,我直接接遥控接收机对应通道不通过CC3D可以用

楼主:
直接对接收机没问题,就是接CC3D有问题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但是我用的是cf固件,更加找不到相关资料了。早知道就不用这个分电板了,用便宜的还简单一点。还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16-06-10):
引用 网友A: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但是我用的是cf固件,更加找不到相关资料了。早知道就不用这个分电板了,用便宜的还简单 ...

和你一样的问题,cc3d刷bf,sbus接收机,加这个5in1分电板,不知道怎么设置了。。。

网友:
我是直接接在接收机上,运行完美

网友(2016-11-02):
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求助

网友:
是因为遥控器的值没有调下来吧,高于1000,所以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