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地面站加载不了以前的固件了?怎么办?

楼主(2016-04-05):
我的是社区版的地面站 之前能加载以前的固件的 可是现在加载不了了?提示有一个意想不到问题 ?大神指导指导 怎么办?

楼主:

我的是社区版的地面站 之前能加载以前的固件的 可是现在加载不了了?提示有一个意想不到问题 ?大神指导指导 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我也是,下载不上固件,就去别的网站找了

网友:
用原版的就可以

网友(2020-02-15):
我也是,下载不上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