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拉,腰推,尾推有点缺点,哪个效率高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6-04-06):
小弟想组一个电动滑翔机,主要是想长时间滞空,求讨论

楼主:
转向舵在中间升级板在机身尾,全机机身采取克拉克Y翼型接口处与机翼容在一起方向舵在机身上方

网友A:
滑翔机  大翼展,前拉加折叠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向舵在中间升级板在机身尾,全机机身采取克拉克Y翼型接口处与机翼容在一起方向舵在机身上方

草图

网友C:
2米翼展的滑翔机,比如asw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翔机  大翼展,前拉加折叠桨

能采用后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2米翼展的滑翔机,比如asw啥的

机翼用什么材料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草图

对还在构想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采用后推吗?

应该可以 要外加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 要外加电机座

前拉,腰推,后推哪个效率高

网友F:
滑翔机还是采用前拉+折叠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滑翔机还是采用前拉+折叠浆吧。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拉,腰推,后推哪个效率高

个人感觉前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