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事?

楼主(2016-04-06):
都校准好了,就显示gps这种情况,帮帮忙了!

网友A:
GPS未定位呀,你有接GPS吗,如果接了,是在室内吗,GPS必须要到空旷地方才能收到星,你接了GPS的话,试试在室外或阳台边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未定位呀,你有接GPS吗,如果接了,是在室内吗,GPS必须要到空旷地方才能收到星,你接了GPS的话,试试在 ...

一会又显示不健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会又显示不健康

首先,你有没有接GPS,如果没有接,当然GPS会显示未定位。如果接了,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室内的话,GPS无法定位或者接收信号差,会显示未定位,或者不健康!!!如果是室外,请确认GPS搜到的星比较多,定位误差小,如果定位误差很大,一样也可能会不健康!!!

网友:
顺便再问一句,你说的不健康,是指的GPS不健康还是其它,比如罗盘,气压计什么的

网友:
罗盘,气压还有遥控器都需要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