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6-04-06):
都快一个月了,还没办法解锁

网友:
问题说得不清不楚的,没法帮你,比如,你执行解锁动作时,地面站有提示什么没有,还有解锁时遥控是否是正确的解锁动作——油门最小,航向最大,还有飞行是否都校准好了。

网友:
还有飞控是否开启了围栏 要是开了在没有gps的情况下也会无法解锁

网友:
地面站连电台看看提

网友A:
你这一个月都没解锁。。。。。哈哈,醉了。去找泡泡老师的视频,从头到尾看一边,基本问题都能够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一个月都没解锁。。。。。哈哈,醉了。去找泡泡老师的视频,从头到尾看一边,基本问题都能够解决~!

看的我都能录视频教程了

网友:
什么也不说怎么帮你,解锁提示呢?遥控校准没?pwm值在多少什么都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