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重量和悬停时间的疑惑

楼主(2016-04-06):
飞行器配置
猛禽450机架
apm 2.8  m8n gps
达普3S5200 25C
APC 1147桨
飙风2216+ 800KV
好盈 乐天20A亚太版
华科尔7DE 刷了M大固件

新人通过起飞拉力计算3840克,通过帖子看见的计算公式总重量打8折再乘以0.5计算出来的是1536克!本飞行器加电池满载重量再1500克左右,通过悬空计算公式续航(悬停)=60/(起飞重量/(电池容量*电池电压*效率))                                        100油门的时候可以悬停14分钟,但是为什么,我的飞机9分钟就没电了,是不是我什么地方不对,请大神们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池容量问题。电池是5200mAh的电,但是实际飞行时电池是放不出5200mAh的电来的,所以你以5200mAh计算出来飞行时间比实际飞行时间长。

还有就是电机实际产生的升力不一定有官方标称的大。

网友B:
这个重量和配置,这个飞行时间,确实有点低,保守估计也应该在12分钟以上,请问楼主9分钟就没有电了是怎么判断的,电压?9分钟的悬停时间楼主的电池耗电量是多少?

网友B:
楼主参考下我的,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2216 KV800电机,1045桨,4S 5000电池。总重1620g。冬天冷的时候,悬停电流大概15A,悬停17min,耗电量大概4400。悬停时的电压稳定在13.8V。现在天暖和了,悬停时间可以到20min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容量问题。电池是5200mAh的电,但是实际飞行时电池是放不出5200mAh的电来的,所以你以5200mAh计算出来 ...

那就是说就只有这样咯!因为再买大的也延长不了多少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重量和配置,这个飞行时间,确实有点低,保守估计也应该在12分钟以上,请问楼主9分钟就没有电了是怎么 ...

BB设置3.7 降落后回升到3.8  电流怎么测试呢,求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下我的,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2216 KV800电机,1045桨,4S 5000电池。总重1620g。冬天冷的时候,悬 ...

请问电流该怎么测试!上4S电池的话,电机温度要到60°左右了吧!是不是热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流该怎么测试!上4S电池的话,电机温度要到60°左右了吧!是不是热了点!

呃,第一,耗电量用电压电流计监测。第二,上4S电池,电机温度并不会变高,什么样的电机配什么样的桨,几S的电池,请看电机参数表。很多新手喜欢看电池的电压来判断悬停时间,是不对的。因为不同的电池,不同的环境,电池放电曲线是不一样的。相同容量的电池,不同种类或不同温度下放电参数不一样。像18650这种电池,可能要放到3.2V才能把容量放出来。还有冬天锂电池比夏天的放电电压也要低。所以个人建议你最好装一个电流计。不然一块5200mah的电池,每次放到3.7V电量也许才放出2000mah,那就完全没必要上5200的电池了。用一个2600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第一,耗电量用电压电流计监测。第二,上4S电池,电机温度并不会变高,什么样的电机配什么样的桨,几S ...

大神,我电流计安装了,但是看了泡泡老师的视频,说充好电测量电池电压,在填入APM的电池监控,电流该怎么测呢?在什么状态测,我也一头雾水,求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BB设置3.7 降落后回升到3.8  电流怎么测试呢,求教,谢谢!

你飞完后下来再把电池充满,看充了多少电进去,就知道你用了5200mAh中的多少,再估算飞行时间,基本上能够知道你的电池飞行时间了。

提醒:不要想到把5200mAh的电量放完,小心炸机,我一般飞电池标称的80%左右的电量。

网友:
3.7就下来高了点吧?你是好好高好远呢?0.1V就多飞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参考下我的,我的配置和你差不多,2216 KV800电机,1045桨,4S 5000电池。总重1620g。冬天冷的时候,悬 ...

今天用4S5200,定高,飞行了16分钟,看来,不能追求桨大啊!请问调参后是不是时间会长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用4S5200,定高,飞行了16分钟,看来,不能追求桨大啊!请问调参后是不是时间会长点!

理论上调参后时间是会长点,但是长不了多少,可能会提高个5%左右的续航,调参主要还是让四轴飞得更稳。想要时间更长,主要还是要减重。

网友(2016-05-29):
可能电池容量并没有耗尽,只是电压降低到3.7V左右而已。也有可能电池质量问题或是没有充足电量(这与匹配的充电器有关)。

网友:
电机有虚标,电池放电电流跟商家标的不一样,重心不稳导致的电机不必要的消耗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网友(2021-03-08):
我跟你一样,飞机载重在1500左右,上了相机云台得有1750左右,用3s5200mah电池飞十分钟左右,4000mah的六分钟,听说是效率不行,要用4s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