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重量及悬停的困惑!

楼主(2016-04-06):
飞行器配置
猛禽450机架
apm 2.8  m8n gps
达普3S5200 25C
APC 1147桨
飙风2216+ 800KV
好盈 乐天20A亚太版
华科尔7DE 刷了M大固件

新人通过起飞拉力计算3840克,通过帖子看见的计算公式总重量打8折再乘以0.5计算出来的是1536克!本飞行器加电池满载重量再1500克左右,通过悬空计算公式续航(悬停)=60/(起飞重量/(电池容量*电池电压*效率))                                        100油门的时候可以悬停14分钟,但是为什么,我的飞机9分钟就没电了,是不是我什么地方不对,请大神们赐教!谢谢!

网友:
理论和实践会有差别把

网友A:
电池质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质量差

达普的不好吗?那什么电池好?格式的?

网友B:
2216电机5200HA电池在飞行负载10A以下电流时是可以达到计算值的,否则算出来的就是虚数。那么针对LZ的飞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减重,在航拍匀速飞行时小于等于10A负载电流,这样就可以飞行17分钟左右。本人的四轴也是飓风2216KV800  3S5200电池,全重(自制铝合金机架,连云台和山寨狗)1220克,飞行17分钟。

网友C:
你的机子总重除以4得到单电机悬停拉力,大概400克,对应电流为5A左右为半油门状态,悬停时间=60/(5*4)*80%=16分钟。这是半油门的悬停时间,你要是全油门的话9分钟很正常。这机子全油门悬停不正常,应该是超重了。再优化一下吧。

网友:
我的飞行器配置
自制500异形机架
apm 2.8  m8n gps
433数传
硬挂运动相机
5.8图传
格氏3S2200 25C
×2块並联
APC 1247桨
飙风2216+ 800KV
好盈 天行者30A
华科尔10D
全重1400克
天气温度15度以上无风
航线飞行也就12分钟。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16电机5200HA电池在飞行负载10A以下电流时是可以达到计算值的,否则算出来的就是虚数。那么针对LZ ...

已经不能再减了,按照你的方法,我还是换680一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机子总重除以4得到单电机悬停拉力,大概400克,对应电流为5A左右为半油门状态,悬停时间=60/(5*4)*80% ...

嗯!好的!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
我的飞行器配置
自制500异形机架
apm 2.8  m8n gps
433数传
硬挂运动相机
5.8图传
格氏3S2200 25C
×2块並联
APC 1247桨
飙风2216+ 800KV
好盈 天行者30A
华科尔D10
全重1400克
天气温度15度以上,无风
航线飞行
单片电池3.6伏报警返航降落
也就12分钟。

网友D:
銀燕2212-1400KV 8吋3葉槳
Q380 機架
蝙蝠30A 電變
APM 2.8 +7m +模塊+WIFI
兩軸雲台+SJ4000
某碳刷四軸 腳架
R9D 接收
=====
電池是 18650 3S2P 5000mah 重290克
=====
起飛重量 1.2KG
飛行時間  13分鐘以上!
低壓 9.5V 警報 降落

===========
你問題 應該是匹配上 有問題~ 或是電池灌水太嚴重了!

第二張是18650電池放置於機身下方~ 沒雲台這樣可以定點20分鐘!

网友:
飞控,miniapm
电机,山寨大疆2212
螺旋桨,9450
电调,xxd30a
机架,自制
电池,3600
加云台gopro3+共1.1kg
飞行时间,17分钟。没要脚架

网友E:
楼主:直接换4s电,和10寸桨

网友:
力效有水分

网友:
总时间打个7折左右才是你真正玩的时间,多少有点虚标功率,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銀燕2212-1400KV 8吋3葉槳
Q380 機架
蝙蝠30A 電變

这个电池不错啊

网友:
可以可以,真心不错的解答,

网友:
配重越多,续航越少,这是真理啊,哈哈

网友:
什么相机你的,怎么样

网友F:
飞控好用不,apm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好用不,apm哈哈

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直接换4s电,和10寸桨

是的,上4S5200+10寸桨我飞了1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銀燕2212-1400KV 8吋3葉槳
Q380 機架
蝙蝠30A 電變

请问这个电池如何自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电池如何自制啊!

這是請店家打造的,有匹配內阻加鎳片點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