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四轴飞行的时候震动的问题

楼主(2016-04-06):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一新手,想请教各位前辈一个问题我有一个教练机小四轴,用的是qq飞控,华科尔10遥控器,每次在我悬停的时候,隔一会他就会抖动(感觉像是桨叶在抖动),然后就会升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不是桨叶的问题,不排除是飞控的原因,做好浆平衡,减少震动,飞控做好减震措施,在试试!

网友:
线路接好了没?

网友:
飞悾的问题

网友:
路过。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qq飞控都这样会上下抖动  毕竟价格摆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