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电子罗盘问题

楼主(2016-04-06):
刚入的f3飞控,豪华版,都调试好了,就是在罗盘这里,卡住了,怎么校准都不行,方向全错,还自己乱转,怎么办呢?各个方向都转了

网友:
这个控不错啊

网友:
还会有这个显示?没遇到过

网友A:
准备入这个控  关注下

网友:
有问题吧我的豪华版很简单就是六个自由度随便转转就校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准备入这个控  关注下

我准备入集成osd飞控

网友B:
可能罗盘磁化了,正常情况下只要你做好校准就不会在乱动,(比如精灵的罗盘可以直接在调参软件查看模数,如果大于2000就是给磁化 需要消磁或者更换)

网友(2016-05-16):
引用 网友B:
可能罗盘磁化了,正常情况下只要你做好校准就不会在乱动,(比如精灵的罗盘可以直接在调参软件查看模数,如 ...

f3飞控怎么消磁啊,求解释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