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2.4g 无线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6-04-06):
毕业设计做飞控板,拟采用FPGA+DSP系统,这样用主要是使用航拍摄像头采集图像后储存到sd卡中。还想再加上一个ov7670摄像头用于实现FPV以及OSD。
想请教大神,能不能只用一个nRF24L01无线模块实现飞行控制以及主视角图像实时传输?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学会了就教我怎么做图传哦

网友:
飞机上,遥控是接收,图传是发射,共用一种模的话难,大疆如果用同频段的话,模式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能问这样的问题,居然还用dsp和fpga?你玩的转么?
你这需要要dsp和fpga实现吗?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
这些功能并不需要dsp和fpga,用fpga和dsp你能做个基于图像识别的跟随无人机了。。。。

网友:
我毕设就是用的DSP+FPGA,只不过我这个是用在制导炮弹上的,你如果想把控制和图传放在一个模块上,应该选用全双工的模块吧,你找找有没有

网友(2016-07-18):
想学  那位会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