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请问天地九配F3的设置

楼主(2016-04-06):
新手求天地九配F3的设置,现在装好250的机,模式不知道怎么设置,和遥控器的设置。谢谢。

网友:
遥控器本身不用设置,都在cf里面弄,前提是通道必须正确

网友:
泡泡老师不在是有教程吗按照教程来哇

网友:
多读书,多看报

网友:
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2016-10-13):
天地飞9得用pwm或者ppm方式吧,sbus不支持,

网友A:
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想知道啊

[已解决]泡泡老师天地飞7控怎么链接f3有刷飞控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80732&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这个帖子里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解决]泡泡老师天地飞7控怎么链接f3有刷飞控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 ...

这个,我用的是天地飞6通道接收机,天九遥控器。再一次飞行失误把接收机里全部的线都给打断了,遥控器也被我全部恢复了,我就是不知道最后怎么调试遥控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用的是天地飞6通道接收机,天九遥控器。再一次飞行失误把接收机里全部的线都给打断了,遥控器也 ...

遥控器你回复成默认设置了?那就重新配置下,把各通道置中,进入辅助微调设置,看着cf接收机,把各通道中点调到1500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课堂,天地飞9 设置6个档位玩APM,
http://www.moz8.com/thread-36170-1-1.html

你可以设置5通道6个档位,不过5通道三个通位够你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