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A4引脚上能直接接一个蜂鸣器吗?A5和A6直接接led正常

楼主(2016-04-07):
如果可以直接接蜂鸣器是接有源的还是无源的?正负接A4的正负还是正极和S?

网友:
最好是用三极管驱动一下,直接接声音很小。

楼主:
经测试,可以直接接无源蜂鸣器,蜂鸣器的正极接apm的s  负极接-

接上后参数led设置为11 则可实现解锁的时候A4上接的蜂鸣器发声  A5和A6led闪烁来显示gps信号和解锁,相当于把内部的两个led接出来了。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测试,可以直接接无源蜂鸣器,蜂鸣器的正极接apm的s  负极接-

接上后参数led设置为11 则可实现解锁的时 ...

不错不错。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