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A V1飞控的LED灯和lite版的LED灯是否能通用?

楼主(2016-04-07):
NAZA v1 用的led灯数据线接口坏掉了,不能和电脑连接了,想单独买个LED模块,V2版的LED模块不能通用,那lite版本的LED灯能否通用?

网友A:
只是接口坏了的话,随便一个家电修路铺都能搞定。不能把接口焊在板上的话加根短线引出来一个接口不就ok?简单!

网友:
lite刷V2可以用  这么说'LED也可以用  个人感觉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接口坏了的话,随便一个家电修路铺都能搞定。不能把接口焊在板上的话加根短线引出来一个接口不就ok?简 ...

接口看上去一点没事,但插数据线接上就是不能用了,不会亮绿灯,换了好几根数据线都不能用,而且naza v1配的这个led模块不好拆,上下线路板四个金属柱子连接焊死的

网友:
V1飞控通用所有V2配件

网友:
不好拆是你认为的而已。家电修理铺只要愿意修,就没有拆不了的。你说的故障明显就是 5050七彩led换了而已,与数据接口无关。一个led才5毛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