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3d上电无法解锁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6-04-07):
接电池后无法通电解锁弄得我焦头烂额 这两天都没飞成, 几个大论坛搜了好久,也找不出原因。知道昨晚意外发现问题所在。
  当然什么接线断掉,分电板无法给接收机正常供电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入魔时间不短的大家来说肯定会拍查出来,就不赘述了。直接切入正题,如果你设置模式的时候 acro 是不能和强推的巡航模式并列出现的,如果一起出现不管在那种模式下,板子都会绿灯常亮蓝灯慢闪无法解锁,解决方法就是把强推模式设置默认 !

网友:
顶一个。这个挺不错的。交流交流经验。

网友:
我当时也是各种无法解锁,后来是用向导重新走一遍搞定的,感觉像遥控没校准好

网友:
正解!
另外,cc3d的open pilot软件,记得每次调参后,记得存盘save直到绿色小勾出现(有时候回存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