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楼主(2016-04-07):
昨天折腾了一晚上sbus,主要是找不到到底那个是main port接口 导致我吓弄了好半天,最后还是在某宝的minicc3d的售卖参数里找到的 由于涉及到版权问题,我没截图 但是找到个没有版权标属的图片,配图里插线的口就是mainport,好了闹明白接口了开始正题吧。
首先要r7008sb选择sbus输出模式,我选的是模式四,模式二也可以。那个牙签戳发射机的link/mode按键,然后上电,红绿齐闪后,放开牙签,这时候会出现红灯慢闪,这时候就是模式指示,一下一下慢闪就是模式1,按一下link/mode就变成模式2,以此类推。选好模式以后那牙签戳link/mode 2秒以上直到红绿交替,然后松开牙签,这时候红灯常亮,拔掉电池。遥控器打开,选到对频模式,我用的14ch的模式。选择遥控的link,bb响了以后接收机接电,就会自动对频,对频成功后接收机灯变绿,并且在遥控上显示他的串号。
  接下来插上cc3d的main port接口,这时候注意了出来的4根线只接3跟 分别是黑红黄,如下图所示,按顺序就是1,2,4,分别是地线,5v供电线,和发射tx线(我看所有的帖子都说接rx也就是3,但是看了他们实际的接线图就是接1,2,4如图自己看)分别将三根接到接收机的sbus2
接口,注意顺序不要弄错!不懂顺序的看图好了完成了走向导吧,或者不想走向导就再op里把mainport口改成sbus,然后走遥控器向导吧。其他的不用动。

  由于机器不在身边,借用了其他大神的图片,如果涉及到版权问题请留言给我,我会第一时间下图,并致歉。

网友:
路过帮顶 很有意义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看看。不过cc3d搞sbus有点麻烦。

网友:
刷bf就好

网友:
没搞清楚,学习中。

网友:
很有意义学习了

网友(2016-06-04):
顶顶哦……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6000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7329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774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3061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3248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3554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6067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8408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381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28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587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2990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5165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5230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6656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7542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1933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7039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电池,遥控器,FUTABA,接收机,对频 作者:小黄妹 5651

网友(2016-08-16):
您所在的用户组无法下载或查看附件

网友:
CC3D上 Sbus 三根线 搞定

网友(2023-07-25):
厉害了,佩服啊!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作者:逆风@飞翔 3386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作者:逆风@飞翔 9812 mini cc3d连接futaba r7008sb  sbus接口的方法  作者:逆风@飞翔 5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