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行的时候怎么才可以快速掉头

楼主(2016-04-07):
APM飞行的时候怎么才可以快速掉头APM飞行的时候怎么才可以快速掉头APM飞行的时候怎么才可以快速掉头

网友:
遥控器满舵

楼主:
满了还是转好慢的...跟华科尔210的转起来差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满了还是转好慢的...跟华科尔210的转起来差太多了

你看看你的遥控器设置问题。是不是把反应设置缓了啊

网友:
自稳模式很快啊

楼主:
是不是油门跟掉头满

楼主:
定高模式跟自稳模式转起来不一样的吗

网友:
定高理论上会肉一点 当然也可以自己调  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默认参数自稳比定高快

网友:
改特技模式  或运动模式!我也没有试过了!

网友:
定高模式 就飞的暴力一些

网友A:
固定翼还是多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还是多轴??

多轴呢

网友B:
在向前飞行的时候打yaw打rol 控制会快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向前飞行的时候打yaw打rol 控制会快速

打yaw打rol  是什么意思- -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yaw打rol  是什么意思- -

我的是4轴

网友:
就是让你一起打方向和 副翼也就是侧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