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5.8g天线能同时使用吗

楼主(2016-04-07):
我想问下发射机天线用蘑菇天线,那接收机能用棍子或者其他蘑菇或者平板吗,这样会有图像吗。
  今天我买了个开源双接收,但是只能用内孔天线,我的发射机是肥鲨的蘑菇天线,接收买个12dbi的平板天线,和一个aomway的5.8g蘑菇天线,请问能出画面吗,求大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当然可以,蘑菇天线注意接收和发射的旋转方向要一致。另:穿越机就不需要平板了吧

网友B:
只要频率一样,不同品牌也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蘑菇天线注意接收和发射的旋转方向要一致。另:穿越机就不需要平板了吧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频率一样,不同品牌也是可以用的

谢谢哇

网友:
牌子只不过是一个外表。关键看频率

网友C:
你这个措辞。。。你有几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措辞。。。你有几个问题?

也就是说蘑菇天线和平板天线能一起用吗 一个放接收一个放发射 能出图像吗

网友D:
可以   穿越机  看大多数配置一个蘑菇一个棒子    平板的指向性  对快速穿越用的穿越机来说用处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穿越机  看大多数配置一个蘑菇一个棒子    平板的指向性  对快速穿越用的穿越机来说用处不大啊 ...

我买了一个双接收 这样富裕一个 所以弄个小平板天线 哈哈 要不两个蘑菇感觉不好

网友:
帮顶帮顶(p~i~a~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双接收 这样富裕一个 所以弄个小平板天线 哈哈 要不两个蘑菇感觉不好

双接收的话,一个平板一个蘑菇是最好了,距离,范围都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蘑菇天线和平板天线能一起用吗 一个放接收一个放发射 能出图像吗

肯定能啊

网友E: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问题。

谢谢 已经买了 回来自己试试看看效果就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能啊

谢谢

网友:
注意极化方式

网友F:
可以 只要频率能对上

楼主(2016-05-24):
引用 网友F:
可以 只要频率能对上

OK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