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自动航线炸鸡,大家看看出什么问题吧,有LOG文件。

楼主(2016-04-07):
一开是测试失控返航是正常的。 但是后来规划好航线,遥控器解锁后,在电脑MP上面点击自动,机子一直倾斜上升,偏向非设置好的航点,然后我拿回控制权,但是发现机子水平姿态倾斜好大,无法救了,就关油门,掉下来了。(航点起飞我是在自稳模式遥控器解锁后,电机怠速,然后在地面站上面点击 自动 的,地面站上面点击解锁,解锁不了。)炸鸡图。(3.1.5版本)

LOG文件:   2016-04-02 17-23-48

麻烦会看log的同志帮忙看看哈。 我怀疑当时加速度计错误了。。。
最新发现问题,水平线是这样的,但是机子放着是平的。。。 断电再上电,又恢复正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割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翻阅各种数据,初步判断是GPS出现了问题,飞机当时姿态 与 我输入的信号不符......
GPS信号也不好了。

网友A:
上BIN 文件   如果有TLOG的话两个一起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BIN 文件   如果有TLOG的话两个一起上

怎么找到BIN文件? LOG上面有,但是好像有些没开记录。

网友A:
不仅仅是有些  是很多东西都没有    这个BIN文件  你去教程里面找找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有些  是很多东西都没有    这个BIN文件  你去教程里面找找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

玩这么久APM,没听说过有这个BIN文件可以下载哦,一般都是LOG文件。。  当时没有开记录,只有上面log那些数据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出什么问题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有些  是很多东西都没有    这个BIN文件  你去教程里面找找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

看到怎么找这个BIN文件了,但是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当时的文件。。。悲剧,飞控被我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pKkFk5X#path=%252FEXUAV%25E6%2595%2599%25E7%25A8%258B%25E8%25B5%2584%25E6%25 ...

谢谢你,刚刚查看了一下飞行日记,发现是由于GPS出现故障了。。。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能说说是什么故障吗,我的也这样了。飞机放平也这样水平线往左边倾斜。是要更换gps吗。

网友(点评):
初步判断是GPS故障,我已经重新编辑帖子,你可以到前面去看看。

网友:
慰问慰问。。。。。

网友:
你能先升级到最新版的固件吗?

网友(点评):
3.1.5的版本,失控返航,定点,测试都挺好的,翻看飞行日记,发现是GPS出现了故障。。

网友B(2016-10-27):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pKkFk5X#path=%252FEXUAV%25E6%2595%2599%25E7%25A8%258B%25E8%25B5%2584%25E6%25 ...

你好,能把这个教程再发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把这个教程再发一下吗?

http://pan.baidu.com/s/1pKkFk5X# ... 92%258C%2520PIXmini  这个网盘里面ev的教程那些里面都有

网友: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
飞控要校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pKkFk5X# ... 92%258C%2520PIXmini  这个网盘里面ev的教程那些里面都有 ...

看不到,能再分享一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能再分享一次吗

已经没了  可能被清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