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们,这个电机怎么拆?

楼主(2016-04-07):
云台电机线断了,想拆开焊一下可遇到了问题,这种没有卡簧的无刷怎么拆呢?有拆过的没?

网友:
仔细观察。。。

网友A:
从轴承那面把空心轴顶出去就拆开了

楼主:
这个电机怎么拆?

云台电机线断了,想拆开焊一下可遇到了问题,这种没有卡簧的无刷怎么拆呢?有拆过的没?

网友:
好像没有看到卡子  不知道怎么拆   有会拆的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轴承那面把空心轴顶出去就拆开了

那轴承滚珠会不会掉,装的时候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轴承滚珠会不会掉,装的时候难吗?

不会装的时候在压回去就好了调整好定子与转子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装的时候在压回去就好了调整好定子与转子的间隙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装的时候在压回去就好了调整好定子与转子的间隙

太硬了而且没有着力点。。。

网友:
锤子砸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用锤子砸下来就以了

楼主:
没有着力点。。

网友:
找专门的帖子看看。

网友:
上面这个人说的很对,

网友:
上面说的也对

网友:
上上面的说得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