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为什么CC3D REVO一打方向就翻就直接失控

楼主(2016-04-07):
按照泡泡老师的教程设置完REVO,、飞可以飞就是不能打方向,一打方向就翻,失控,
我拿在手上试过,一打方向转速就高,一会就电机也停了,飞控灯一直闪,就像是重新开机一样,

网友:
为什么CC3D REVO一打方向就翻就直接失控 飞控,电机 作者:武杰杰 7770 为什么CC3D REVO一打方向就翻就直接失控 飞控,电机 作者:武杰杰 4220 为什么CC3D REVO一打方向就翻就直接失控 飞控,电机 作者:武杰杰 1480 为什么CC3D REVO一打方向就翻就直接失控 飞控,电机 作者:武杰杰 8627 为什么CC3D REVO一打方向就翻就直接失控 飞控,电机 作者:武杰杰 4784 为什么CC3D REVO一打方向就翻就直接失控 飞控,电机 作者:武杰杰 4912

网友A:
强推全改默认 别用巡航和其他的  expo归0 不要调这个expo 他会改变中点 导致摇杆在中间的时候就会偏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推全改默认 别用巡航和其他的  expo归0 不要调这个expo 他会改变中点 导致摇杆在中间的时候就会偏航

谢谢,我先试下行不行

网友B:
要去你的姿态校准哪里看看,你的飞控摆放位置是否与方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去你的姿态校准哪里看看,你的飞控摆放位置是否与方向一样,,,

摆放位置与方向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试下行不行

很好,支持一下,加油,哈哈不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