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遥控器遥控器的选择困难症

楼主(2016-04-07):
最近想入模,一开始听说最好一部到位用d10或者天9 ,可是后来我发现7e和i6通过自己改造也嫩达到10个通道还便宜那么多,所以我想知道这种改造出来的10通道和原装的10通在使用上是不是一样的效果(类似于cpu的多线程技术)。还有除了通道数量,控制距离和手感什么的,硬件上d10是不是值得多那么几百块钱.

网友A:
新手建议入中文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建议入中文控

那么请问你的建议是什么嫩

网友B:
我用I6,不过听说刷成10通道输出还是只有6通道,我就懒得刷了。

网友:
不差钱就直接10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I6,不过听说刷成10通道输出还是只有6通道,我就懒得刷了。

i6的话控制距离嫩有多少嫩

网友:
天9 D10么都是中文 个人用的天7-9 都还不错,D10没用过,不过中文好理解好设置
有点英文技术还是x9d  plus  扩展多,功能强悍
有钱么 futaba  dx9 dx18

网友:
天九吧,稳定还是中文,市场认同度高

网友:
建议天九,真的很不错,

网友:
Frsky的X9D,功能强,通道多,信号好!还可以加的高频头。

网友:
7e买来改,性价比高

网友:
我觉得作为新手选择遥控器来讲,有这么几点是需要考虑的 第一,一定要上手快,应该尽可能的多练习多飞,第二,遥控器要稳定,第三,价格因素,新手刚入魔,建议选择国产中端控就可以,1,价格适中,可以接受,2中文控上手块,3多飞多练,搞明白你到底想玩什么,在不差钱的情况下在去换中高端的控,玩直机还是建议FUTABA,4新手刚入魔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同样,都是新手过来的,所以,我给你最中肯的建议,就是选择中文控多飞多练,培养自信,总比你上来搞个高端控半天摸不着头脑,不明白怎么设置的好~~!
D10就不要了。。丢机失控的挺多的。
国产天地飞  7  8  8X 9  都可以。

网友:
没有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请问你的建议是什么嫩

我用天地飞6,7,8,9。
所以我推荐天地飞

网友:
同意七楼意见。

网友:
新手可以先买个二手,先练练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i6的话控制距离嫩有多少嫩

没试过,因为我就在飞机场附近,听说500米没问题的。

网友:
d10飘过,从未失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