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3号电机自动加快

楼主(2016-04-07):
用遥控器把每个电机油门行程都校准了,有用CF软件校过,推油门124正常,3自动加到最高,怎么回事。

网友:
装上桨试试,我也是这种情况,地面试飞成功

楼主:
3号电机自动加快

用遥控器把每个电机油门行程都校准了,有用CF软件校过,推油门124正常,3自动加到最高,怎么回事。

网友:
naze32飞控,同样问题求助中。这种情况没敢装桨试飞。

网友:
三号电调跟一号电调对换,排除法。

网友A:
因为你开了自稳 关掉自稳在平的地面上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开了自稳 关掉自稳在平的地面上试

即便开的自稳,也不应该124怠速,3号匀速自动上升转速呀?而且这个时候油门刚刚推起一点。等到3号满速的时候就会发现油门除了停车,其它任何位置都是盲区。

网友:
飞机放平,重新设置一遍,校准所有该校准的

网友:
没有遇见过。

网友:
原来F3没事,现在naza32有这毛病,坐等解决

网友:
原來是這樣啊,解決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