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DIY电池之3S10000mah20C电池制作

楼主(2016-04-07):
之前做了3S5000mah的,现在又做一块3s10000mah20C的电池,过程很多没照下来,不过做电池的过程都基本差不多的,不过排列有点变化。电池PCB之纯手工做的,丑了点哈将就下。把电池用双面胶粘好,上好PCB,剪好电池的耳朵,使之搭在覆铜板上,或者另外一个电极片上。

下面是上锡。洛铁不给力,废了好大劲才焊上,请忽略我的焊工  一定要焊饱满,一定不能有虚焊,相邻一定要隔开,不要短路!
下面标出正负极

没有买热水管,就用高温胶缠好!
完工

网友:
跟你的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紫星的相同电芯组的电池比单买电芯自组贵一块电芯的钱差不多,还没算自组的线材。动手能力差的可以不 ...

淘宝大把的

网友A:
看了下紫星的相同电芯组的电池比单买电芯自组贵一块电芯的钱差不多,还没算自组的线材。动手能力差的可以不用省这30多块钱。买了两块6S 5600 回来测试下。功率计淘宝买的吗?PM个链接。

网友:
多少钱。成本啊,我也想高一个用用

网友:
紫星航模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自组电池的路过

推荐一下电芯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是自组电池的路过

自己做的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做的PCB比电池大了一点 ,可以用热缩管套起来  那样更美观
这个是我的帖子  可以看看  比你用高温绝 ...

够专业,赞一个

网友:
顶  我也定了电池了后天到   哈哈

网友D:
楼主是那家买的    容量多少的     等待楼主的使用情况啊

网友E:
我都是直接焊的没用pcb

网友F:
包装后还不错。

网友G:
楼主买的电芯质量怎样,我一直买不到好的电芯,

网友:
楼主电芯在哪里买的呢,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电芯啊

网友H:
个人建议楼主最好给电池两侧加上碳纤板或者玻纤板,保护电池,动力电池刺穿是很危险的,

网友I:
请教楼主,电极怎么焊啊,我用焊锡在电极上上锡,都挂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建议楼主最好给电池两侧加上碳纤板或者玻纤板,保护电池,动力电池刺穿是很危险的, ...

加铝片就行了  还能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电极怎么焊啊,我用焊锡在电极上上锡,都挂不住

负极是可以直接上焊锡的~~正极你要把上边的氧化层打磨下 ·~在上焊锡

网友C:
楼主你做的PCB比电池大了一点 ,可以用热缩管套起来  那样更美观
这个是我的帖子  可以看看  比你用高温绝缘胶带 成本低的多
http://www.moz8.com/thread-55255 ... 55-1-1.html?x=18284

网友:
我也定了电池了快到了

网友B:
一直都是自组电池的路过

网友:
电芯哪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那家买的    容量多少的     等待楼主的使用情况啊

这个就没测试了,5000mah有测试数据,可以看以前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是直接焊的没用pcb

不用PCB拉线容易把电极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包装后还不错。

哈哈,没有热塑管,只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买的电芯质量怎样,我一直买不到好的电芯,

感觉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建议楼主最好给电池两侧加上碳纤板或者玻纤板,保护电池,动力电池刺穿是很危险的, ...

恩。一边夹0.5厚的玻纤板,主要雕刻机还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楼主,电极怎么焊啊,我用焊锡在电极上上锡,都挂不住

上助焊剂

网友(2020-02-25):
马马马,以后应该会用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