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机感度的问题

楼主(2016-04-08):
各位前辈大家好,新手又来了,有两个问题想请教大家,请各位不吝赐教

1、飞机的感度除开在飞控上调以外,遥控器上可以调吗?
2、飞机的感度越大是不是飞机越灵敏操作越难,对飞手的技术要求越高?

网友:
感度只能在飞控设吧     至于暴力飞行这个    PID相关  像PIX之类的话还有一些参数可以配置 再要详细的你就论坛搜索一下PID相关的帖子  开源论坛也有一些调试相关的

网友:
论坛搜索PID

网友:
感度太高了也不好。

网友:
你說的是油門取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