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 3.2.1固件

楼主(2016-04-08):
求助,apm2.8 v3.2.1的固件。3s 5200,2212 kv980 电机 20a 乐天 650架。
飞行3分钟左右就自己掉下来。不论模式。

网友A:
1、起飞重量多大?
2、用的是多大的桨?
3、有没有装BB响?
4、设置BB响为多少报警的?
5、是怎么个下来法?自由落体?还是慢慢降落?
6、分别测量起飞时的电压?降落后的电压?降落后电池冷却5分钟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起飞重量多大?
2、用的是多大的桨?
3、有没有装BB响?

重量没量,估计1400g吧
10寸桨/9寸
装BB响了
3.75报警
慢慢降
起飞时 4.1v,冷却后3.95v
对了,泡泡老师,装了图传,osd,但是测试时没按山狗(忘记带了)。即使不给图传这些上电,也掉。

网友:
机架太大了吧

网友:
估计不止1.4我450机架都1.4了

网友:
电池就408克克。

网友B:
感觉你这动力貌似有点不足啊     把日志发上来看看吧

网友:
電調有點小了,需要大一定的用30安

楼主:
这条线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这动力貌似有点不足啊     把日志发上来看看吧

如何确定是动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