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naza lite 配合乐迪at9的控为什么一拉油门就往一边翻?

楼主(2016-04-08):
本人小白,两年前买的配件,一直不会玩也没时间玩,现在忘得干干净净,东西是组装起来了,完全不会调试,也没法升空。
求各位大神就naza lite 和乐迪at9的调试方法教教我……

忘了,我这个at9用模拟器在电脑上控制,也是一边翻,这是为什么?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水平,

你也是at9的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我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然后咧?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naza lite

楼主:
naza lite和乐迪at9一拉油门就会翻,莫非控有问题?

本人小白,零件买回家也组装起来了,可是不会玩,也没时间,放了两年,以前在论坛里自学的那点也都忘干干净净,目前电机电调螺旋桨装的都没问题,唯独一拉油门就会翻,没法升空,控是乐迪at9,在电脑里的模拟器上也是,一拉油门就翻。求大神指导

楼主:
naza lite 配合乐迪at9的控为什么一拉油门就往一边翻?

本人小白,零件买回家也组装起来了,可是不会玩,也没时间,以前在论坛里自学的那点也都忘干干净净,目前电机电调螺旋桨装的都没问题,唯独一拉油门就会翻,没法升空控是乐迪at9,在电脑里的模拟器上也是,一拉油门就翻。求大神指导

网友:
电调顺序对不对?

网友:
沒跳好的結果吧,對吧,鴿吻,

网友:
楼主说在模拟器里翻,应该是设置的问题,通道眏射对吗,是固定翼模式吗,真机还没装起来吗,装好连电脑通过软件看下,不懂再问,可以加我q24203528,我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泡泡原来做过视频

网友:
maza飞控不会没有玩过  我是apm+at9

网友:
检查遥控器的通道映射是否正确

网友:
路过,检查飞控的各种设置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什么飞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naza lite

没用过,我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网友B:
一起飞就翻。
一。看看电机转的发现对不对。2.看看螺旋桨有没有安装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naza lite

校准水平,

网友:
飞控装斜,翻过

网友:
水平没校好翻过

网友:
遥控器通道反了也翻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也是at9的控吗?

不是AT9,应该是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AT9,应该是没设置好

意思就是还是遥控的设置问题了?

网友A:
先看看通道反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起飞就翻。
一。看看电机转的发现对不对。2.看看螺旋桨有没有安装错误。

印象中没错过,不过回去再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通道反了没有

很久没碰了,你说的是哪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通道反了没有

想问问水平校准怎么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问问水平校准怎么校准?

我没用过这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这飞控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久没碰了,你说的是哪个通道?

哪个通道得你自己检查了,除了油门其他3个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