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潜水各论坛贴吧看视频教程,准备入魔,请兄弟们指.....

楼主(2016-04-08):
兄弟们给指导一下,谢谢!
机架,脚架,f450
电机,自锁2216kv940
apm2.8+m8n
电调乐天40a,  本来想用20a,但害怕冒烟
1045桨
花牌3s35c5200
控,富斯i6

先练练,下来准备上个山狗肓拍,这配的行吗,有需要换和注意的吗?

网友:
配置没什么问题,但是建议控换好点的,玩航模控是大头,建议一步到位,天9或AT9或者华科尔都不错,
电池你做航拍就不需要追求大C数了,小一点还能减轻电池重量,加点续航

网友:
控换个好的不然你还要买一次控

网友A:
跟我当年一样,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回去组装……
然后发现一拉油门就翻的情况,到现在也没能解决掉,所以就一直没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当年一样,买了一堆东西,然后回去组装……
然后发现一拉油门就翻的情况,到现在也没能解决掉,所以就 ...

没查出问题吗?

楼主:
LE口,是在卖灯的店看的,比船模店便宜,能用不?

楼主:
有高手来帮忙看看呗!

楼主:
网速沿延时,一下回了这么多

楼主:
准备硬挂山狗,谁有好方法?

楼主:
电池是35还是25c好?

网友:
欢迎入魔。

网友:
遥控器  充电器  扳手可以买好点的    这个东西   如果要像长期玩的话   好点的也用的爽一点    飞控感觉如果预算够的话 PIX相对来说比APM好点

楼主:
我的摇控是用ia6  还是ia6b  接收谢谢

楼主:
打算挂上山狗2000以内

网友:
感觉买套餐动力套装和商品机好点,你不想玩还能出手,你买回来组装一半发现还少东西还要买,不过折腾折腾还是不错的,别忘了买电烙铁,工具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查出问题吗?

没有,这不才在论坛上学习呢嘛

网友:
又一个入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