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X TEAM穿越12A电调购买方式

楼主(2016-04-08):
突然就发热烧了,整个淘宝都没的买

网友(点评):
这是厂家新品,首批做测试活动,还没有正式上市,请理性对待。

网友A:
换换新的,会修的也可以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换新的,会修的也可以修

如果实在不行就换四合一电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实在不行就换四合一电调了

换下来,可以飞飞3D用

网友B:
淘宝有xteam店铺,自己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有xteam店铺,自己找

打了售后电话,淘宝没上架,客服说明天卖给我一个

网友:
换吧,电调不好

楼主:
就在刚刚,空载推油门又烧了一个,明火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在刚刚,空载推油门又烧了一个,明火着了

……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你好  请把你测试的配置说明下, 是否是在4S电压下烧掉的 ,

网友(2016-07-26):
淘宝店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