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 PLUS怎么充10串电池

楼主(2016-04-08):
现在电池超过6串了是10串是
6s
4s  两根平衡线

一起插  一起轮充

还是分开插  需要人工两次充电

网友A:
防止过载起火。。。。。

网友B:
分开冲也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开冲也还可以啊,

是不是人工更换两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过载起火。。。。。

有没有官方人员解答一下!

网友C:
同一个口下的可以同时充,八个接口轮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一个口下的可以同时充,八个接口轮换

两个接口
一个6s
另一个4s

听说不能够一起插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接口
一个6s
另一个4s

不能,因为第6块的正极和第7块的负极是连在一起的,容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