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 我是买ia6还是ia6b

楼主(2016-04-08):
请兄弟们帮忙,我2216电机,乐天40A,用电流计供电带bce,用哪种接收机

网友:
应该都可以  建议ia6B  因为ia6'b 带i-bus方便  而且富斯ia6b可以加电压回传 可玩性高

网友:
都可以用的不用担心,

网友:
谢谢采用为最佳答案,

网友:
我用的i6,准备用i6刷个十通的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