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机转速不一致

楼主(2016-04-09):
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的四轴在调试时1.4电机转速1845转2.3电机1745转,在从新上电又变成1.2电机1845转3.4电机1650转,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在APM设置中看到的,飞机调试飞老是向一边偏,老鸟救救我给我看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和磁罗盘

网友:
调试后保存了设置没有。

网友:
3楼说的对

楼主:
谢谢,我只是设置了不知道怎么保存,提示一下怎么保存

网友:
你搜索一下你这个主题的帖子  以前看到过跟你一样情况的  已经解决了

网友:
电调没校准,水平没校准,机架不平。   电调校准遥控器打开,油门拉倒最大,给飞机上电,看apm的灯是红黄蓝闪烁,然后断开飞机的电(遥控器不动)再接上电,听到滴滴,马上把油门拉倒最低

网友:
電調試試,要麼就換電調,或者點擊

网友:
實在不行,兩個一塊亂了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四个电机输出是否一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