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猛禽360配置

楼主(2016-04-09):
各位玩过猛禽360的模友们,请问你们的360是什么配置以及续航和载重?
没啥机子玩了只好搞架小的挂个小蚁玩玩。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飞控:P2 或者LITE,或者PIX

电机:DJI E305/310,或者TM350/TM六周年版本的2213

电调:乐天20A

电池:4S4200-5000  挂云台+狗 续航18-23分钟的样子

云台随意,有钱智云Z1,手头紧轻量化两轴200多块钱

狗随意

图传看你要多少距离,200-300米就200mw,500米以上600mw就差不多了,推荐AOMWAY或者创新科正品

显示器:小飞手或者论坛的开源双接收自己DIY显示器

遥控器:乐迪AT9/AT10,天七也够用,土豪福特吧14或者18通道的

别的就是配件了,充电器什么的,看自己需要。

网友:
小蚁像机怎么样?

网友B:
猛禽410(中心板加大了的360),pix、v2216 kv800、11寸桨,乐天20a,飞宇mini2d云台。4s 5300 20分钟,自组4s 10000 3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P2 或者LITE,或者PIX

电机:DJI E305/310,或者TM350/TM六周年版本的2213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猛禽410(中心板加大了的360),pix、v2216 kv800、11寸桨,乐天20a,飞宇mini2d云台。4s 5300 20分钟,自 ...

好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P2 或者LITE,或者PIX

电机:DJI E305/310,或者TM350/TM六周年版本的2213

了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飞控:P2 或者LITE,或者PIX

电机:DJI E305/310,或者TM350/TM六周年版本的2213

上面说的配置飞18分钟是起飞重量多少, 上什么桨呢我也参考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猛禽410(中心板加大了的360),pix、v2216 kv800、11寸桨,乐天20a,飞宇mini2d云台。4s 5300 20分钟,自 ...

请问电芯质量怎样,在哪里买的给我推荐下呗,我也想组个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面说的配置飞18分钟是起飞重量多少, 上什么桨呢我也参考参考下

半年多前玩的机器了,带狗+轻量化两轴不含电池1080克左右,4S4500自组电池400克左右。

E305/E310动力带的桨是DJI9450,TM350D带的桨是9545。

网友:
2212+20a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半年多前玩的机器了,带狗+轻量化两轴不含电池1080克左右,4S4500自组电池400克左右。

E305/E310动力带 ...

电芯质量怎样在哪买的我也想组个电池

网友:
需要找高手

网友D:
完了一段时间了 买了两个飞控 第一个APM2.8 感觉不稳 换了pix 装好很稳 结果自动调参 炸了 飞控绝对没问题 购买了E310套装 等回来后继续调参 机架非常赖炸  爽炸四次了 机架没事 PIX抗风很好值得选择 哎身边没人玩 自己也不懂 花了更多冤枉钱 最后总结 这机架给力 别陪APM 直接PIX加E310省得花冤枉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猛禽410(中心板加大了的360),pix、v2216 kv800、11寸桨,乐天20a,飞宇mini2d云台。4s 5300 20分钟,自 ...

请问你是直接装的 猛禽400中心板 还是自己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了一段时间了 买了两个飞控 第一个APM2.8 感觉不稳 换了pix 装好很稳 结果自动调参 炸了 飞控绝对没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是直接装的 猛禽400中心板 还是自己定做的

不是定做的,猛禽店里就有410机架,机臂和360一样的那款。

网友:
好高端的貨啊,學習了

网友E:
这个摄像头叫什么,有点像卡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摄像头叫什么,有点像卡片机

运动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