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些参数都是什么

楼主(2016-04-09):
求解答

网友:
太复杂了  从来就没有注意过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自己查参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查参数表!

缩写太多了,

网友:
其实我也搞不懂!

网友:
参数表   这个太多了   有遥控器的  通道 有罗盘  还有大把的   自己查参数表吧   如果只是玩玩的话很多参数没什么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