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 地面站的遥控器校准不了啊,求助!

楼主(2016-04-09):
泡泡老师 地面站的遥控器校准不了啊,求助!

网友:
接收机和遥控对好频没?

网友:
接收机和遥控对好频没

网友:
Apm和接受机还需外部供电  供电了吗

网友:
线性思维呢。。。。

网友:
检查接收机是否正常,尝试重启地面站。另外,如果有PPM编码器,检查接线。千万不要把输入端的信号线插错,如果插到到地线上了,就会导致你种情况,我之前也遇到过,所有数据都是0

网友:
UEBC供电不足

网友:
5V 3A

网友:
優酷有泡泡老師的教學視屏

网友:
你可以打開看看說不定都在裡面

网友:
遥控通道都没映射上去 检查接收机接线及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