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 + er9x + frsky 双向高频头改造

楼主(2016-04-09):
富斯9的原装高频头不能让我满意,虽然拉锯能 500米以上,但300米就会出现信号不好,油门会归0,从而出发pixhawk/apm失控返航
飞远程固定翼一定用433,但飞多轴,1km还是够了,富斯9的300米还是太近了些。
虽然我有几个天地飞的接收机能到1km, 但天地飞没有jr卡口的高频头,但无赖之下买了frsky
frsky多针对国外用户,定价颇高(国外人挣钱多,还觉便宜),尤其接收机( 1km有ppm,一个frsky可以买3个radiolink)

既然都买了就的让控升点值吧,  380 ( th9x  + 发射 + 接收 ) + 350(frsky djt+d8r 接收) = 720 元
(直接买frsky 要近1400元,手感可能要好些,但功能应该差不太多 )

既然多花钱了,那frsky 特有双向功能当然要配置了,要不我都觉得亏(不如买个天地飞,只花一半的钱)

DJT里的高频的头要焊接一个2.7K电阻 (电路图如下)

要把frsky高频头 Rxd Txd 接到 第2,5 pin, 这样才能和富斯9通信

下一个步骤
富斯9电路背板的cut工作
富斯9电路背板第2 pin 和 地线是连通,要断掉独立出来,这样才能作为用作通信
方法,用手术刀在pin点附近切,用小锉刀磨,背板两面都要进行。也没有多麻烦。
pin 5可以不管

DJT的  Rxd Txd是 RS232 接口,需要转化为TTL接口
Frsky原厂的rs-ttl转接口,taobao上还买不到,国外网站巨贵(30元吧)。

我买了  0.9元来, 居然也能用

这是老外接的
这是我接的
ttl 的 rx,tx要接出来和主板链接(我使用杜邦头,拆卸方便)

主板要稍微改造一下,如下图

我是这样接的

(RX没有加470欧电阻,不是以后是否会有问题)

硬件完工

之后你要刷上支持 frsky的 er9x或者openTx固件
er9x我刷的下面蓝条那项

最后能看见 frsky接收机传回来的tssi, rssi, 电压(还没有调整), 并结合这些信号,设置接收机蜂鸣报警或其他功能。

不过这个便宜的 rs-ttl 的确不耐用, 突然不能显示rssi了, 换了一个rs-ttl, 又好了。

网友A:
楼主会玩  不知道刷控有什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会玩  不知道刷控有什么好的

当然是好用和功能的强大, 光是“首屏”给你显示所有通道输出,就非 天地飞, RadioLink之类的能比的了。

网友:
一定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好用和功能的强大, 光是“首屏”给你显示所有通道输出,就非 天地飞, RadioLink之类的能比的了。 ...

网友:
牛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
楼主太牛了! 我也要安你这个方法试试

网友:
我以为直接DJT 的高频头加上去就能用来着结果这么麻烦! 焊工实在是渣 不知道  能不能按照楼主方法顺利刷机!

网友(2016-06-13):
玩的可以啊

网友B:
楼主 我也刷了你说的那个固件,刷完后 thr 和 Ail 两路开关不起作用了, 你的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也刷了你说的那个固件,刷完后 thr 和 Ail 两路开关不起作用了, 你的是这样么? ...

实验 AIL 开关,没有问题

网友:
看来是输入点改了,要图改电路才行。

网友(2017-01-11):
请问,d8接受能改吗?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控

网友(2017-03-08):
写的很详细 有图有文字   学习了  顶上去!

网友:
好用和功能强大,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