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

楼主(2016-04-09):
我的大疆450油门百分之50自己一点一点的降落推点油就上升怎么处理

网友A:
感度问题 调一下Naza的垂直感度 百分之五十应该是处于悬停状态
还有一种可能是遥控器问题  调一下第三通道的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问题 调一下Naza的垂直感度 百分之五十应该是处于悬停状态
还有一种可能是遥控器问题  调一下第三通道 ...

好的明天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明天我试试谢谢了

网友:
遙控器油門線調一下,

网友:
或者加點重量,不下來就難

网友:
調感應度就沒錯,很好的

网友:
不看大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