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遥控器左手怎么改右手

楼主(2016-04-09):
我是新手,买了个遥控器是左手油门的,想问问怎么改右手油门啊

网友:
拆开控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左右遥杆总成互换,油门、升降通道的连接线互换

网友:
出給我把,,,哈哈,我左手

网友A:
有专业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业教程。

教程我看了,但是不详细,不知道改了以后,前面了开关怎么调

网友(2017-02-28):
要有卡扣和小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