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e310动力套 电机转速不同

楼主(2016-04-09):
大疆e310动力套 电机转速不同 第一次装机不懂 飞控是naza lite

网友A:
电调校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没

大疆电调油门不用校准的

网友B:
我用的310和乐天20a也一样不同步。解锁怠速就可以看出来了。上天没什么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310和乐天20a也一样不同步。解锁怠速就可以看出来了。上天没什么影响。

谢谢

网友:
大疆出4了,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