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大疆F450怎么减重

楼主(2016-04-10):
                       配置               机架DJI原厂机架        飞控大疆V2飞控全套
              电调好赢铂金30A电调     电机飓风2216   9000KV
                  加5.8G图传    相机自己DIY的

                                                                    现在不带电池达到了1.378KG

                                                     请问这重量沉吗该怎么减重
                                        还有用3S2200电池才飞5飞分钟    要是用3S5200 电池和      用4S5200电池那个飞行时间能长

网友:
什么脚架

网友:
不可能让,拿分走人。

网友:
好像有些重啊!!

楼主:
脚架就是那种普通的

网友:
把云台拆掉,一可减轻重量,二可减少耗电,增加航程

网友:
4s5200

网友A:
不带电池达到了1.378KG?????
上照片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电池达到了1.378KG?????
上照片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样子的

网友:
楼主 还能继续减  这款大脚架我也买了很多但已经不用了,该用小脚架  可以TB你找博盟模型  里面有款和大脚架造型一样只是小圈的小架子  但连接F450需要改装下   还有架相机的2根管子锯短些  4根轴臂在装电机下面的三角塑料也可以剪掉  保证结构稳固的同时 就可以把其它都减少!

网友:
四根管子 长的可以剪掉  香蕉头也可以去了 多余的线 也可以剪短  GPS下支架 可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