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横向折叠便携航拍机原创设计方案

楼主(2016-04-11):
看到论坛的活动,马上报名了,正好最近正在设计制作一款便于携带的横向折叠的六轴,轴距800mm左右。

可能有人问为什么要纠结6轴而不用4轴呢?我只能说的是强迫症

先报一下我的配置:

恒力4822  KV390,13寸桨,

电调用的好盈新品25A带电机座的

飞控用的雷讯的pixhack,全套。

机臂用的16X13的管,管壁1.5mm厚,轻且牢。

我先说说我设计的脚架

这脚架是买的成品的脚架来改的,每条碳管都是能够取下来的,非常方便装箱携带。重量有309克。

这机架是三层结构,上层是按H4结构,下面一层是两根机臂,所以6个电机分布在两个层上。

这是最下层,装的OSD,脚架,图传。

这是最下层的云台挂载,目前用这个挂载微单飞行了50次左右,没有出现过问题,虽然重一点(整体约有70克),但拆装非常方便。

这是中间板,中间层的下面做的电源接口。

上面板和中间板的合照。

上板装GPS下面用铝薄做的隔离,引出导线进入电池负极。

中间的管夹是自己做的,因为要考虑螺丝的位置,所以市面的管夹都不合适,只能自己加工了。

下面的问题就是组装了。组装过程就不详细叙述了。

装好后空机2296克,云台相机有1100克,电池850克,飞行总重量4250克。

折叠后的样子

折叠后的侧面

桨的快拆件

展开后的样子

展开后装上桨

桨间距55mm,最大支持15寸桨,考虑到桨间扰流,还是上13寸好。

轴距800mm

折叠后长42cm

宽25cm

高16cm

下面这是飞行视频,按大大要求,做了个LOGO。

这台六轴机架参数在前边已经讲清楚了,试飞了几次,因为基于标准的六轴制作,只是电机不在一个层,所以飞行跟普通的六轴没有区别。

硬要说缺点,目前就一个缺点,就是用的最下面一层买错板了,本来是买2mm纯碳板,结果买成玻纤板了,有点软,导致收下面一机臂的时候,螺帽要蹭到机臂。

有图纸分享

网友:
这机架有创意,求这个快拆桨座的链接

网友A:
可以镂空多一点布局合理就行,现在感觉太重了机架,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越轻越好,同时感觉脚架T型那链接方式过于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镂空多一点布局合理就行,现在感觉太重了机架,在保证强度的情况下越轻越好,同时感觉脚架T型那链接方 ...

就是有点偏重。脚架用2mm的碳片,试验过,在机架上再放5公斤重物都没出现问题,所以强度没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0.0.DUbWCb&id=524356671650&_u=ccd21tdc88

谢谢收到,锁上后有虚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收到,锁上后有虚位不

没有。

网友D:
很有创意,但我善意的泼下冷水,楼主,此机架只看外观即可知,结构刚性不足。隐患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创意,但我善意的泼下冷水,楼主,此机架只看外观即可知,结构刚性不足。隐患大。 ...

谢谢你的提出的问题,有讨论才有提高。我说下我的观点。
所谓刚性是指在一定载重下能够承载的重量,目前此机设计为800mm轴距,载重1000克(也就是挂载云台及相机),飞行重量在4500克以内,测试飞行十余次,未发现机身扭曲、变形的情况,当然要更大的轴距,对于H横向折叠来说,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更大的机架一般用伞折更好。

网友:
架子不错!!只是起飞重量不轻啊!!

网友(2016-05-16):
看着真酷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