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校准电调行程 apm飞控

楼主(2016-04-10):
  apm飞控  接电之后红黄蓝闪,第二次插没有声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电调校准遥控器打开,油门拉倒最大,给飞机上电,看apm的灯是红黄蓝闪烁,然后断开飞机的电(遥控器不动)再接上电,听到滴滴,马上把油门拉倒最低

网友:
上电。不要螺旋桨。如果没有出现滴滴声音,多插几次。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校准遥控器打开,油门拉倒最大,给飞机上电,看apm的灯是红黄蓝闪烁,然后断开飞机的电(遥控器不动) ...

网友:
APM及PIX 校准电调方式 , 在参数ESC项目 , 设定数值 1 , 开控油门 打最高位 , 机子接动力电 , (pix要按下安全钮) 听二声BB响後 , 油门拉最低 , BB长叫後 , 便完成电调校准 , 整个过程不用拔插电源线 也不用回头修改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这样做的,但是第二次上电红黄蓝等闪完之后长滴一声就没反应了,电机还是间隔2秒的滴,愁死人{:1_1 ...

遥控器校准一下

网友B:
遥控器校准之前是不是把油门放在中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校准之前是不是把油门放在中间位置?

不用 就是重新校准一下油门的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