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选择,

楼主(2016-04-10):
两百左右,不超过250的遥控器,有哪些,好点的,可以飞固定翼的,那种比较好点,莫有推荐一下。

楼主:
左手的,我喜欢左手的,

楼主:
什么型号麻烦说清楚,。

网友A:
你打算长期玩航模还是玩一阵子就算了!

网友:
神控devo7e 可改10,12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算长期玩航模还是玩一阵子就算了!

看好不好玩,好玩就一直玩,现在有兴趣

网友B:
我建议买天地飞六,就250多一点点,后期保障好,口碑好,遥控距离绝对满足你,其次就是华科尔的d7e,手感没天六好,通道比六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好不好玩,好玩就一直玩,现在有兴趣

玩航模一个好遥控器是必不可少的,买的太差也玩不出航模的乐趣。买个好点的将来不玩了也可以卖二手的,买差了想卖二手都没人要,建议买个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建议买天地飞六,就250多一点点,后期保障好,口碑好,遥控距离绝对满足你,其次就是华科尔的d7e,手感没 ...

天谢谢,我刚才去看了一下,还可以接受,

网友:
富斯i6s,现在团购299

网友:
一般新手mc6,性价比高

网友:
当然钱多你也可以买fsi6或者fst6

网友:
在或者买个天6

网友:
还是一步到位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