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说说马歇尔天线

楼主(2016-04-10):
今天收到了天线,入手第一感觉确实比以前强多了,外壳强度高,颜色骚气。迫不及待装机,因为是穿越测试,所以没有拉锯测试,飞行种感觉图像稳定,闪烁减少很多。之前一直用自制的六叶草接收和各种三四页发射。下午飞的时候全油门炸地球一次,连续翻滚炸鸡数次,天线不错完全无损。不过把我图传炸坏了,电源线断了
这是手头的天线,,有自制的有套机带的,有老款的马歇尔天线
套机天线,.一次炸鸡..盖子直接飞出去了..天线也因为线比较短所以直接脱焊了
自制的六叶草接收..打印的外壳..
天线外观对比..这橘红色外壳还是比较骚气

今天就是这个机器测试..全油门撞地 滚出去十几米远...然后图像瞬间就没了..电调炸开焊....当时内心都凉了...
结果回来一看..天线没事..机架没事摄像头电池都没事..唯一的损失..就是图传电源线一根...线被扯断...万幸万幸..
最终测试结果..颜值对比以前版本完胜,耐用程度大幅上升.抗炸能力五颗星

网友:
我来帮顶了爵老板:)

网友:
好机,挺好看的

网友A:
马歇尔的馈线实在是太蛋疼了,这么搞,完全不科学

网友B:
老大,能稳点嘛,别回头电调刚来电机又坏了

网友:
不过这名字怎么这么骚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能稳点嘛,别回头电调刚来电机又坏了

玩就必须全力..不然哪知道品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就必须全力..不然哪知道品质

下周应该东西能到,用那个cc3d吧

网友:
这么多的天线,肯定能测试出最好的。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马歇尔的馈线实在是太蛋疼了,这么搞,完全不科学

谁说不科学,我这样设计完全是从耐炸的角度出发,目前7代马歇尔四叶草比别的蘑菇耐炸100倍:)

网友:
橘红色外壳,够骚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谁说不科学,我这样设计完全是从耐炸的角度出发,目前7代马歇尔四叶草比别的蘑菇耐炸100倍:) ...

耐炸是一个方面,天线设计上,增加馈线长度,和增加sma头,都是导致衰减的因素。不要激动。个人观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耐炸是一个方面,天线设计上,增加馈线长度,和增加sma头,都是导致衰减的因素。不要激动。个人观点。 ...

我的馈线5000MHZ衰减0.96DB/M,SMA头是专业定制的铜镀金50Ω,都是有检测报告的:)试想一下一个不到10CM的会有多少衰减,就算有也是学术讨论的范畴,而不是FPV所能考虑的,就算考虑也只有0.1DBI的损耗:)兄弟,不见得别的四叶草直接焊在馈线上就是唯一可取的,我的加装SMA头以后能把炸机所承受的重量由外壳、振子等转移到SMA头上来,这是专业设计,也是我天线号称耐炸100倍的原因所在。不见得别人怎么设计的马歇尔就一定要跟他们设计的一样,那就不叫马歇尔而叫鹦鹉学舌了:)不是激动,这是个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馈线5000MHZ衰减0.96DB/M,SMA头是专业定制的铜镀金50Ω,都是有检测报告的:)试想一下一个不到10CM ...

马歇尔的sma头转接,损耗几何?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