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大神们

楼主(2016-04-10):
飓风2216 900kv 不加电池大概1.3kg 3s电池下配1055或1155还是4s 1055 呢 电池配多大的合适

网友A:
试试,用小点的,大了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小点的,大了难啊

你指的是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

谢谢

网友C:
用什么电池,不在电机,要看电调能否承受4S电压。
用什么桨,不全在电机,首先看机架大小尺寸。
我用飓风2216kv800机架轴距500可用1247桨。
空机1.3kg不轻,可能得5000mah的好电池,才能飞好。

网友D:
4s下拉力会大很多,但是浆要做调整,电池也要重些,自己要算重量和拉力之间的能耗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电池,不在电机,要看电调能否承受4S电压。
用什么桨,不全在电机,首先看机架大小尺寸。
我用飓风22 ...

乐天20a应该够了 我查过飓风的效率表 4s最大电流17.6a 哎 是有点重 回去再看看怎么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电池,不在电机,要看电调能否承受4S电压。
用什么桨,不全在电机,首先看机架大小尺寸。
我用飓风22 ...

机架的轴距大概5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4s下拉力会大很多,但是浆要做调整,电池也要重些,自己要算重量和拉力之间的能耗比

你觉得4s条件下 九寸还是十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帮顶!

谢谢

网友C:
乐天20a是个好电调,可用4s电池。
轴距550用12吋桨2216kv900应当可以试一试,大桨效率大于小桨,只要电机不过热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乐天20a是个好电调,可用4s电池。
轴距550用12吋桨2216kv900应当可以试一试,大桨效率大于小桨,只要电机不 ...

900kv 用12寸?3s条件下最大也只能用11寸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900kv 用12寸?3s条件下最大也只能用11寸吧

浆大力效大,但效率难说,主要是电流问题,浆小也有浆小的好处,主要是稳,好操控,看你看中什么要求,其实大气压对力效有大的影响,大家有没有听说直升机可飞跃喜马拉雅山吗。还是实践出真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觉得4s条件下 九寸还是十寸合适

我是准备飓风2216 kv800 9寸,4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浆大力效大,但效率难说,主要是电流问题,浆小也有浆小的好处,主要是稳,好操控,看你看中什么要求,其实大气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准备飓风2216 kv800 9寸,4s电池

你用的是什么桨 我觉的我图片上的桨效率很低 想换碳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桨 我觉的我图片上的桨效率很低 想换碳桨

你要去查电机厂商公布出来的技术指标资料来陪浆跟电池

网友:
可以可以,高配置,

网友A:
学习了,干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干得好

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