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震解决不了

楼主(2016-04-10):
求个位模友,大神帮帮我,能想到的方法都用了震动还是不理想

网友A:
你好,用泡沫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用泡沫双面胶

试过了  不行,没什么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没什么效果

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试试

用了两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了两种

换个飞控试试,我的都用扎带扎的,挺稳的

网友B:
可能是?
四条臂又长有单薄,刚性不夠,会引起大的弹性形变,影响平台震动难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飞控试试,我的都用扎带扎的,挺稳的

没多于的飞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多于的飞悾了

减震用多了,飞控侦测不到机机的变化,反而更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
四条臂又长有单薄,刚性不夠,会引起大的弹性形变,影响平台震动难免。

网友C:
GPS支架也装在减震上,因为高度比较高,会增加减震平台的震动,个人意见

网友:
十三楼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S支架也装在减震上,因为高度比较高,会增加减震平台的震动,个人意见

但别的地方不好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但别的地方不好装。

侧面应该可以装上,或者去掉支架,把GPS直接放在顶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侧面应该可以装上,或者去掉支架,把GPS直接放在顶板上

直接放顶板上干扰没影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放顶板上干扰没影响吗?

干扰应该不会很大吧,还是架在侧面比较通用

网友:
机臂太长,板材太薄。电机转动带来的震动基本无法消除,以前刚流行四轴时有一个小蝴蝶机架,轴距不大,但类似你的这种样式,也是振动厉害。换个机架就好了。

网友D:
找4块小磁铁做成减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4块小磁铁做成减震

怎么弄?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应该不会很大吧,还是架在侧面比较通用

明白了,谢谢

网友:
GPS拿下来
不要放减震板上

网友:
你飞控上就别加碳板铝柱了gps了,给减震增加了重量.